在装配环境下为何总是自动跳出(ProE野火版)?

楼主(2007-06-11):
在装配环境下为何总是自动跳出(ProE野火版)?

 a) l

前段时间好好的,这几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在装配时还没有装几件就直接跳出ProE;

而在零件模块倒是不会出现此问题。

请高手们不吝指教,在此先谢了!

楼主:

急盼高手指点

楼主:

盼了三天,高手还是没有出现。
倒是我的问题又多了一个:在改变了当前工作目录之后,新建一个组件时,怎么保存的位置还在PROE所设定的起始工作目录之下?
纳闷呀!?

网友:

D版的就不要强求了,可以试试别的版本,我用的版本钣金就有问题。
起始工作目录与你先前安装时选取的有关,那是调用config.pro原始的设置,你可以到网上找找congfig.pro设置具体选项来改变自己要求的启动目录,很多都是要自己订制的,比如说建符合GB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