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铸铁铸造尺寸精度---[请教]

楼主(2007-06-11):
我有一批T11材料的钢板铸件需要订货,我给的尺寸公差是:

5mm至30mm: 正负0.5mm

30mm至150mm: 正负1mm

150mm至600mm: 正负2mm

- R8 E5 y m0 b

我知道这些尺寸公差不符合GB/T6414----1999,可这是我这里所能容忍的公差,请教各位高工,

用砂模或钢模能否实现?

如果不能,我只有铸造后机加工后再热处理了。

急切等待回复

网友:

使用精密熔模铸造完全可以达到!

网友:

要看零件的复杂程度```砂模铸造可能达不到这个精度的~~~最好是选择铸造后在加工~~~前段时间我很忙没有来希望各位原谅~~~~精密铸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成本很好~~`比机加工要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