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磨床导板的调整

楼主(2007-06-11):
贯通过研磨时所用导板,应互相平行而且调整轮的导板,应与调整轮边成一直线,其测试方法是将研磨好的研磨物,自进口通至出口,再从出口通至进口,确认是否圆滑通行,又其方向是否一直在线,导板与调整轮若不在一直在线,则研磨物会呈凹形或凸形

 U; ]* [7 u

有操作过无心磨床的朋友一起交流磨削技术.

网友(2007-09-08):

不错,很详细

网友(2007-10-18):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有磨无心磨托板的夹具吗?

楼主:
楼上的你提的问题不详细 看不懂 ,暂时不能回答你

网友:
经验之谈啊~~~~好~~~

网友(2007-11-20):
无心磨的关键是抬刀,导板的调整和导轮的修整.其他的和外磨差不多.接触不多.搞过几台气门的锁夹槽和锥面的无心磨.
请问楼主,对锁夹槽和锥面同时加工的难点有什么高见.

楼主:
能说的详细点吗?最好有图纸
 加我QQ讨论  66314541

网友:
很不好意思,本人从不用QQ,MSN等.
详细的图纸没有,给个示意简图吧.
谈谈你对这个工件的加工方案.

楼主:
看到前半部分可以做仿型板修整成型砂轮,后半部分比较大,一般的磨床不好修整,休整器可能不能做,可以使用CNC无心磨床做一次成型磨削,或者使用专用气门磨床来做,但是我看你的图纸磨削量比较大,一般的磨床一次只能磨0.3MM 左右。你那个余量比较大

网友:
谢谢指点.
不知老兄具体是干什么的.
听说有一种夹具可以夹中间的杆部,把磨削部位都露出来.没见过实物.要真有那种夹具的话,我可以在15秒内同时把这两个地方完美地磨出来.
单磨锁夹槽,现在我只需要10秒.

网友:
刚才去你的空间看了一下.原来是做售后的.不知道你现在转型到业务没有.
我觉得,做技术工作挺好的.做业务有挑战,短时间内挣钱也多,看性格了.要是还对PLC感兴趣,我到可以帮你.其实那些资料很好找的,网上到处都是.最好利用工作之便弄点具体的程序看看,很好懂的.不用看太多书,有指令集就够了.想想我以前没接触PLC的时候,觉得好神秘,看到那写厚厚的书头都痛,等真的用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会了.分享一点体会:书到用时就无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还在做售服,因为过了春节不准备做了,所以说好去业务的也就没有去。

  单磨锁夹槽你可以考虑下仪表车床上的夹头,砂轮用不了那么宽,可以定窄的砂轮

网友:
嘿嘿,那你明年做什么?

网友(2008-09-12):
看资料没有现场指导明白啊。
求一师傅上门培训
电话07565110269
15919163824

网友:
地点 是广东珠海斗门区新青工业园京瓷泰康公司

网友:
干了几年无心磨m1040,m1050,m1080都干过,感觉通磨主要是调整那个大小头,需要很多方面,比如导轮的修正,沙轮的修正,托板的高低,很多方面,还有主轴的跳动,很多方面都是理论不能解决的,需要的是经验。

网友:
切入磨相对要简单

网友(2009-05-07):
高见,有心从师。可以赐电话号码吗?本人联系电话15913365366楚达明

网友:
经验之谈啊!!!!!!!!!!!!!!1

网友(2010-04-09):
你这种方法已经过时了,

我都用眼睛一看就知道直不直了  感觉就好

网友:
学习了,经验之谈,

网友(2011-06-19):
谢谢指点
同问楼主职业

网友(2014-05-04):
看一下啊学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