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曲面怎么做的?---[图,请教]

楼主(2007-06-11):
大家帮帮忙  我是初学者。谢谢!

楼主:

与镜像有什么区别??

网友:

那是不是只是人家的命名,而实际上就是镜像?

网友:

没搞懂说的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