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做定型处理和加硬处理后能过盐水测试吗?

楼主(2007-06-11):
各位大侠们,请问:不锈钢做定型处理和加硬处理后能过盐水测试吗?

网友:

楼住您好!

您的问题好大。有的材料如果采用物理的方式加硬后,会转化的(如奥氏体向马氏体转化),您最好将情况讲清楚一点。

楼主:

这个我就是不太懂,我需要的就是不锈钢加硬处理,可是通过加硬处理后,不锈钢的性质会发生改变吗?

网友:

先说说您的材料是什么材质?用什么方法加硬?

楼主:

材料是304的不锈钢.做"定型处理"
本来需要供应商做加硬处理,可是回复说304不锈钢不能做加硬处理,只能做定型处理.
现在做出来的样品又不能过170小时盐水测试.
304的不锈钢没有做处理的时候应该可以过170小时盐水测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