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水刀切割皮革最快可以达到多少?---[请教]

楼主(2007-06-11):
请教下各位前辈,用水刀切割皮革最快可以达到多少.知道的麻烦下 谢谢啊

我一直在找这方面资料  知道了告诉下

网友:

是什么样的皮革,多厚?

网友:

1mm普通皮革估计可切割到至少4m/min以上

网友:

我当时切割的时候,皮革厚度是120MM ,用的切割速度是3000MM/MIN,用的是纯水切割,效果还不错,至于雷雨先生的4M ,没有试过,应该也是没问题吧,自己切割一下看看效果就好吗.

网友:

我公司的可以达到10M/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