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齿轮表面淬火变形的一般性措施

楼主(2007-06-11):
减少齿轮表面淬火变形的一般性措施fficeffice" />

0 e6 B9 Z a3 K( S8 | ]0 e, P

消除毛坯内应

力细化组织

毛坯正火

 u8 _

较低的淬火

温度

淬火前调质。获得均匀细小的索氏体组织

较短的加热

时间

淬火前调质;频率选择恰当;火焰烧嘴或感应器与齿轮被加热部分距离不要过大;淬火前预热。

消除机械

加工应力

淬火前600~650C°预热

均匀加热

机床心轴偏摆要小;烧嘴或感应器制作规范合理;套圈淬火时齿轮旋转

缓和的冷却

采用合适浓度的各种有机溶液淬火介质,如聚乙烯醇,

聚烷撑二等水醇溶液

增加齿轮

本体强度

1.合理安排加工工序,如某些沟槽及减轻重量孔安排在淬火后加工;2.合理的结构设计

网友:

齿轮采用激光淬火,变形量0~1丝,基本不影响齿轮精度,可以实现最后一道工序的处理;可以省去磨削.比如:直径为1M的薄壁齿圈,调质状态,实现激光淬火后,变形为1丝,不用磨削.
一般情况下,非重载齿轮的轮廓淬火,都可以考虑激光淬火,节省费用

楼主:

激光淬火如何计算费用?最大能加工多大直径的齿轮?最大层深是多少?

网友:

一般小批量的按面积0.5~1.5元/CM2;
直径没有限制的.因为它是单齿单面,逐渐扫描的.如果搬动费事,在现场也可以做.有流动设备.

一般工艺:最大深度1.2mm;  不过它实现M的逆向转变,表面产生很大的稳定残余压应力,跑合后,使用中仍然保持300~400MPa,一般淬到1.0mm左右,比常规感应淬火的2mm硬化层也好.(具体原理很多啦)
还有一个好处——齿根可以完全淬硬的;加强了弯曲强度。

如果大齿轮需要淬硬,我觉得这是个很好选择,比火焰和感应方便,最重要的安全。

楼主:

回答的我很满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