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钣金方案怎么出?---[附图,请教]

楼主(2007-06-11):
板厚1.5mm,外圆直径152mm。图中圈圈部分两个安装部分要求有相当高的平面度。图中冲出成型为本人的意见(原为一块平板),但已被否决,原因是考虑到外圆无法保证圆度。请问各位高手:能否有一个好的方案,1、保证安装部分有较高的平面度。2、保证外圆(152mm直径)的圆度。3、使整块板得到一定的强度补偿。

网友:

我有一个比较笨的方法,就是先在数控冲床完成工艺孔和外圆的冲压,然后是用普通冲床冲压成形或是用油压机拉伸成形。

网友:

但是比较大的 凸台变形处不会产生变形吗?肯定会的,那又怎么解决呢?

网友:

先冲孔后拉伸,最后冲外形。

网友:

先拉伸.压包.冲孔.最后飞边.
但这样飞边的模剪口就不好修.
哪个高手给个优良方案呢.

网友:

  先拉伸.再压包.冲孔.最后飞边.
但这样飞边的模剪口就不好修.
哪个高手给个优良方案呢.

网友:

先冲孔 压凸包 外形可以用激光啊

网友:

这不是问题

网友:

拉伸冲孔\冲孔修边

网友:

批量大的话,开三副模具就行了.

网友A(2007-07-30):

成型、冲孔、冲外形,一套复合模即可

网友:

赞成11楼

网友:

楼主
批量大不大.

网友:

用复合模是好,可是冲凸台出很容易产生飞边,且脱料较易使产品变形,我的意见是才采用级进模,现冲凸台,再冲孔,再整形,然后在落料,这样要注意落料的刀口,

网友:

如果你有一台激光和步冲的复合机就非常简单了

网友(2007-08-30):

我的建议也是开模具。两边的那两个孔是用来装风扇的吧,可以找别的加工厂看看有没有这套模具,这是很常用的,有数控冲的应该会有。其余的那两个也可以试图找下了。

网友:

如果数量大的话定个专用的模具,最后边用激光切

网友:

搞个数控再搞个激光切割机  你再买个折弯机要700万啦  呵呵   开个模具也不是很麻烦的吧

网友:

现在有没有做出来呢?有什么好的经验一起分享一下了.

网友(2007-10-14):
首先进行压包,再上激光切割机,一台意大利domino激光器切割机或日本玛扎克SG510就可以在3分钟内搞定这个件

网友:
这样又可以节约试制成本,又加快了工作速度,减小了中间环节,提高了精度。

网友:
这个东西很好做啊!
若批量少,可以先上LASER,然后再在油压机上成型两个凸包啊 ,再上次LASER割这个件上所有的图元就可以了!
这样楼主的要求就都可以满足啊!

网友:
用连续模做最方便,先在零件外冲打包的工艺缺口,再拉包,冲孔,最后落料,这样可保证外圆,不过注意拉包的平面度,如果不平,就多次拉...........

网友(2007-12-11):
估计变形会很严重,拉伸高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型、冲孔、冲外形,一套复合模即可

赞成此方法,用级进式复合模。

网友:
我觉得外形不论是开模具还是用激光都可以实现,关键是那2个凸台,压出那个凸台之后肯定会变形,品面度肯定会不良,这才是关键。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何高见。。。。

网友:
呵呵,这么大的件我做就麻烦,下好条料,冲孔和凸模,在换套定位下整体

网友(2009-02-01):
RE:这块钣金方案怎么出?---

先将凸包成型用简易易模具做出来,再用LASER割孔,否则先冲孔,会拉料

网友(2009-04-20):
先拉深  在冲孔和外圆

网友:
用油压机变形不大可以达到要求  上激光割孔 外型

网友:
批量大的话,开三副模具就行了.

网友(2009-06-03):
同意楼上的!!

网友(2009-07-09):
开模具试一试下

网友(2015-02-12):
总结;
根据批量确定加工工艺

网友:
高手过招

网友(2022-01-20):
数控转塔冲,先起凸台,然后冲孔,裁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