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购买冲床?---[请教]

楼主(2007-06-11):
本人需要制造一种简单的不锈钢垫片,因量大,想自己制造,不知需要购买多大的冲床,型号及品牌,希望各位大侠告知.谢谢!

网友:

买萨瓦尼尼,很好

网友:

是普通冲床,还是数控冲床?

网友:

如果是买数控冲床的我可知道一点。

网友:

如果买普通冲床,其吨位应根据冲压力确定,冲压力由冲裁力、卸料力、推件力、顶件力等组成。其中主要是冲裁力,
冲裁力F=Lt&,
L为冲裁周边长(mm),
t为材料厚度(mm),
&(应该是另一符号,不会输入:)为材料抗拉强度(MPa,不锈钢一般为500-600)。
如此计算后,再加上一定的保险系数(1.1-1.2),换算后结合标准公称压力按上限选择即可确定冲床吨位。

网友:

小笨熊  你好

请把详细图纸上传,大家一同商议.
买萨瓦尼尼不现实呀..........

楼主:

其实这种垫片很简单的,材料为不锈钢,外径14内径10厚度0.5MM.主要是量大,外表面要求高.其它没有什么.

网友:

25T冲床足行,单个冲16T冲床也可以.

网友:

冲多大的东西

网友(2007-07-11):

建议您选用钢架25T冲床(速度200次/每分钟),配气动送料机,可实现半自动、高效益化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