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截止阀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6-11):
请问各位大侠:

在液压高压系统中(25M pa),截止阀是不是就是截流截止阀?你们常用的是些什么型号的,哪个厂家的?我这有上海立新生产的MG系列和DV系列两种节流阀,我主要作用是截止,可以用它们吗,哪种更好?

网友:

主要作用是截止,可以用球阀.没必要用节流阀.

网友:

高压(25M pa)截止阀  盐城中液有

网友:

我用的是HYDAC的,感觉很可靠

网友:

HYDAC质量好!

网友:

阜宁中冶\奉化液压件二厂\温州黎明,均有生产高压截止阀,管式\板式均有!

网友:

球阀就很好了。

网友(2007-09-01):

球阀在高压状况下关闭后,一般很难再开启,需泄压,推荐截止阀,非截流阀。截流阀不能做为截止阀使用

网友(2007-11-15):
奉化生产截止阀的厂家很多,管式\板式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