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膜机出点问题---[求助]

楼主(2007-06-11):
纸面覆膜机:(求助)

 F7 N

上胶辊筒安装后径向跳动为0.002mm,但仍然出现上胶不均匀,真是伤脑!

望哪位制造覆膜机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2008-10-21):
给个图纸说明一下问题所在就好了,这样问太笼统了

网友(2009-05-24):
上胶辊筒的精度是够高了,与之相对被胶物的基础是否达到要求。

网友:
你的上胶辊精度没有问题,应该用刮刀刮匀的吧,或者和另外的一条胶辊来刮胶的,直线度很重要,而且有时会辊筒中心下垂的问题。

网友:
上胶不均匀,有很多种表现,

你说的是波浪形的还是单边,或则是条线状的?

原因不一样啊

网友:
可以加条逆转匀胶辊

网友(2011-10-26):
刮刀上的问题...........................

网友:
刮胶辊运转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