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如何处理模量?---[请教]

楼主(2007-06-11):
S7-200PLC设置完D/A模块如何处理模量后,如何采样,比如采样100次,如何编程。谢谢

网友:

直接有模拟量输入模块

楼主:

但是不是要采样吗,好像说采样多精度越高,一般100次采样,是不是这样啊?谢谢

网友:

首先将模拟量工程值,也就是说将模拟量通过数字运算变成PLC能够识别的数字量,举个例子,一般的模拟量都是4-20mA的电流量和0-10V的电压转换成0-32767的数字量,如温度的工程值0-250设施度的就可以用以上的办法进行计算,首先用MOV指令将AIW0转换VW100,然后用SUB指令将VW100与工程制后的数据进行运算然后传到VW102中。依次类推。
如果不明白可以看西门子的说明书,其中有详细的介绍
还有可以在变程软件中用帮助命令,里面也有详细的记载。

网友(2007-08-05):

可以选用西门子的EM235模拟量模块的,然后进行内部的设置,和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