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m碳钢能切割多少快?---[讨论]

楼主(2007-06-11):
大家交流一下 还有一般激光激光切割机10MM不锈钢可以割吗。10MM碳钢1米4 算快吗

网友:

肯定可以切割,要氮气切割10MM不锈钢,起码3000瓦以上的功率,压力要差不多接近20公斤了,听说5000瓦可以切割16毫米不锈钢,但是真正用的很少,成本的考虑,氧割就比较省力

10MM碳钢切割1米四,不算快,如果镜片好,功率大点,应该还可以更快点,当然材料和气体纯度也要好点

网友:

10MM不锈钢可以切割,首先要看使用氧气切割还是用氮气切割.如果对切割面没有太高要求的话,建议使用氧气切割,毕竟成本只有氮气的30-50%左右.而且同功率下,氧气比氮气切割的更厚,更快...一般2000W左右就可以切割了.

对于10MM碳钢,如果不讲求太多表面粗糙度的话,1400mm/M 并不是很快.一般在2000mm/M左右的速度.....     我用4KW发生器(切割设置3070W)切割23.5MM SS400的时候可以给到 620mm/M.  Ry=13,17,24

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大批量生产的话,最优速度*0.9后在进行大批量生产.

楼主:

3楼用的什么机器 我看了才相信,我从来没那么快。

楼主:

2楼说的 我没见过5000的机器 希望能引见

网友(2007-08-21):

6KW 可以割25mm不锈钢了

网友(2008-01-13):
又不知道你说的是几KW的机器
  晕死
  话又不说明白
    如果你用的是罗芬DC025或者是CP4000能切出来 我就去撞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