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孔模具如何设置---[图,请教]

楼主(2007-06-12):
新手求助,冲孔模具如何设置,是设置复合模比较好,还是单冲比较好?请各位给予意见,谢谢

楼主:

没有人给点意见吗?

网友:

复合模?请楼主说明清楚,冲哪几个孔?

楼主:

我想应该是冲3个小孔吧。我的意思是,直接落料跟冲孔同时进行,中间的孔,我想不能冲吧?

网友:

中间的孔要冲也可以啊 但落料和冲孔同时很危险 料厚和壁厚比太小 建议级进模

楼主:

好的。谢谢

网友:

5楼说的很好,用级进模比较适用。

网友:

这么厚的件为什么要冲?不如钻孔,外型线切割 。

网友:

就上板来说,这个工件须要多少吨位的冲床,才能完成加工

网友:

先进行Φ55、3-Φ9冲孔,然后外形落料。

网友:

是比较适合先冲Φ55、在冲3-Φ9孔,最后在冲外形。
8楼说得钻孔和线切割应该是不太合理,3-Φ9的孔有位置度要求,且线切割的费用高,产品批量较大的话就不合算。

网友:

如果冲床吨位够的话,还是应该做复合膜具,模具的强度应该还是可以的。

楼主:

我在想,冲中间孔跟落料同时进行,做一个复合模应该可以吧?不过感觉3个小孔应该钻比较好,不知道冲的话效果如何?级进模是不错,但是感觉很复杂啊,对模具定位等要求挺高的,而且排料也比较麻烦吧。。。

网友:

楼主这个想法还是可以的,可以保证批量情况下毛坯制作,批量情况下线切割外形确是不合适。3个小孔看来是螺钉过孔,用钻模保证位置度0.4没问题,如果冲的话9毫米的冲头冲7毫米板总感觉不实在,且冲出的孔成锥形表面质量也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 H. U 楼主这个想法还是可以的,可以保证批量情况下毛坯制作,批量情况下线切割外形确是不合适。3个小孔看来是螺钉过孔,用钻模保证位置度0.4没问题,如果冲的话9毫米的冲头冲7毫米板总感觉不实在,且冲出的孔成锥形表面质量也差。

谢谢,我也感觉3个小孔还是加工比较好,中间孔,直接冲一个52左右的,然后再机加工,不过这个落料跟冲孔设计一个复合模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想法还是可以的,可以保证批量情况下毛坯制作,批量情况下线切割外形确是不合适。3个小孔看来是螺钉过孔,用钻模保证位置度0.4没问题,如果冲的话9毫米的冲头冲7毫米板总感觉不实在,且冲出的孔成锥形表面质量也差。

谢谢,我也感觉3个小孔还是加工比较好,中间孔,直接冲一个52左右的,然后再机加工,不过这个落料跟冲孔设计一个复合模如何?

网友:

中间孔1毫米公差还是直接冲出吧,过孔没有任何要求。落料冲孔复合模没问题,只是冲床吨位要很高啊

网友:

中间孔有台阶吗?没见过冲台阶的
外形和安装孔要求不很严,等离子切割和激光切割最适合5-7板厚,速度很快,成本也不高
7板厚对漠具要求较高,刃口很容易钝
批量很大,用级进摸.量不大做单个模具或离子切割和激光切割

楼主:

中间的台阶需要后加工的。批量好大的,不过用级进模貌似所需压力好大

网友:

我真的不知道台阶孔也可以冲出来?

网友(2007-07-23):

我看还是做级进模比较好
你做复合模强度一定不好料太厚了
做单模不划算
级进模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台阶恐也可以冲吗

网友:

这个零件应该是墙板,批量小的话可以使用落料冲孔1次下,然后机加工台阶孔。批量大的话可以用级进冲模加工。首先落料,冲3个小孔,和中心定位的45左右的孔,然后小孔定位冲60.2的孔,然后用60.2的孔定位冲50的孔。这个工艺冲头要求比较高,要选好材料。我冲5mm16CrMnC用的是T10的材料冲头直径是4.5---13。冲头局部热处理HRC62~~65。

网友:

上面的尺寸记错了,中心偷空的孔在52左右,然后压60.2台阶,然后冲55孔

网友:

應該要看生産單量來確定,象7MM這麽厚做級進模本人覺得不是太好,做工程模單沖可靠一些,從圖中看來産品的要求不是太高,四個孔可以直接沖出,沖孔時壓料力要大一些兼營作整平以保證0.1的平面度,中間台階最好是機加工了.

网友:

这个工件楼主也没说是做什么用的,也没说叫什么~在我们单位,每天都生产和你尺寸差不多的产品,我们叫三角法兰,台阶孔精度不高~主要用于焊接用。大孔是冲出来的,然后机加工,小孔是钻床钻的,一下钻5个(自制模具),能保证精度。

网友:

我觉得可以把中间的大孔稍微冲一下,只是不要太大,那样可能会影响旁边冲小孔,应该可以采用级进模,要想采用符合模的话应该先计算,看冲了中间孔后会不会影响冲小孔。

网友:

8楼说的有点道理,反正你的孔没什么精度要求,为了不让成本增加到还可以考虑小孔直接钻出来

网友:

单冲也可

网友(2007-10-16):
板材太厚,不能用复合模,先落料再冲孔

网友:
各位大虾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模具还没见过冲压台阶孔的

能说说怎么冲的吗?

网友:
呵呵 台阶孔肯定冲不了!大家是想冲中孔后再机加工台阶孔。

网友:
不如钻孔,外型线切割  ,成本肯定高于冲压,需要要多少吨位的冲床,怎样计算?

网友:
冲压力=剪切总面积*单位面积剪切力

网友(2007-12-05):
中间的哪个60.2的孔  最后可以镗出来

网友:
先冲中间的孔Φ55,然后再落料;由于所用的板材太厚,周围那3个小孔的直径又太小,故容易造成冲头磨损或损坏,建议这3个小孔用钻床加工。

网友:
按11楼的讲法,料的浪费不是很大,况且落料模还要以3-9小孔定位,岂不很繁琐??

网友(2008-01-11):
这个我觉得要看量了,一个月如果只有5K的话,就单冲了 ,如果有很大的话(比如10W),那就用连续模吧 ,我觉得3个工位好点,

网友B:
我认为在大批量的要求下可以用连续模(级进模)做。只是冲裁有塌角,台阶孔也可以一起做出来,冲比55稍微大一点的孔(需要计算出材料流动情况),镦台阶,再冲55的孔。冲床的吨位可能要超过200吨,还要是重型的冲床。

网友:
材料不知,怎么知道冲裁力呀

网友C(2008-04-06):
楼主的这个模具开出来了吗,用的什么方案啊,个人认为开单工程模具比较方便。 顺便提个建议以后大家有什么讨论的话题最终楼主要做个总结,大家有个结果更有利于学习。

网友:
还是线割好

量大开级进摸,打样或量少建议线割,3个小孔与边的距离太近,不能做复合摸的

网友:
单冲也可以

第一步落料冲孔符合(中间55的孔),第二步旁边3个小孔,第三步机械加工中间的台阶,这样量少比较划算

网友(2008-05-30):
众说纷纭呀,个人认为先大孔52的再小孔加落料,后加工那个台阶孔,

网友(2008-10-18):
冲7MM板厚的孔,一般的冲床比较困难;我见过冲更厚料的孔,都没有多大问题!只是要注意冲裁间隙要比一般冲孔大,比常见资料所要求留的间隙还要大约百分之五到十!

网友(2023-09-12):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在大批量的要求下可以用连续模(级进模)做。只是冲裁有塌角,台阶孔也可以一起做出来,冲比55稍微大一 ...

就服你,你够狠,
台阶孔,也要冷镦出来。+0.12公差能满足吗?

btw,lz都没说材料,如果是不锈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个模具开出来了吗,用的什么方案啊,个人认为开单工程模具比较方便。 顺便提个建议以后大家有什 ...

严重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