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蜗轮如何设置浇冒口,位置、数量?---[图,请教]

楼主(2007-06-12):
材料:QT400;

工艺:砂型铸造;

问题:有很多的蜗轮出现较大的缩孔。(附件),中间的孔扩孔以后就发现内部有这样的缩孔。

请教:如何解决缩孔问题?

谢谢!

网友:

工艺:砂型铸造;

问题:有很多的蜗轮出现较大的缩孔。(附件),中间的孔扩孔以后就发现内部有这样的缩孔。

请教:如何解决缩孔问题?

谢谢!

这个和砂以及配对比例
湿度等,需要仔细分析的
实现要确保工艺不出问题
你光有这个图,不能够说明问题
请说详细点
具体是什么部位出现,你是用什么方法铸造的啊,有条件离心铸造
请你说明

楼主:

砂:一家供应商用的是普通的砂(cao模砂?);另一家供应商用的是较好的树脂砂。
缩孔的具体位置:扇形蜗轮的最厚部分的内部(具体位置可以看看一楼附件的CAD图纸和该楼附件图片)(注意:不是一周都有齿,只有1/4圆周有齿,见图片)
铸造工艺:砂型铸造(难道这不是铸造方法吗?就是大学金工实习搞的那种啊)

1.如何设置浇口和冒口的数量、位置、大小等?
2.其它还有哪些因素?比如浇铸温度、补缩温度等等

网友:

原来已经说过了,发一个详细图给我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不知你们毛胚啥价格?

网友:

我们QT600-3;缩松已解决;零件数量有多少?教给我可以全包;不会出现毛胚缺陷及加工问题

楼主:

如果你愿意赐教,我不甚感谢。
如果你只是想来拉一笔生意,对不起!因为涉及国际贸易,供应商、价格等都要客户确认才行,并不是我说换就可以换的,所以暂时不考虑换工厂。
我迟早会搞清楚如何设置浇冒口的!

网友:

浇铸工人是老工人吗?
与工人的技术(速度)有关系
浇铸温度再适当提高30~50度
厚度增加,形状为梯形 1/4圆周有齿 解决缩孔和补缩温度
冒口应该在 靠近 1/4圆周有齿的部位
这个去现场了解工人的技术问题
与浇注速度有一定的关系
还有砂是不是新换的还是用的旧的

楼主:

非常感谢586网友!
我也是学机械的,理论上的那些东西我也懂。我知道跟哪些因素有关,但是具体到把浇冒口设置在何处、设置几个,我就不懂了,这是我最想知道的。
至于其它的因素,浇铸温度、速度等,因为我不可能一直呆在供应商的工厂里看着工人做,所以我没办法控制了。而且,工人也不是固定的,这是很头痛的事!

网友:

我说的是现实的东西,我家搞过这个的 不仅是理论的
浇冒口设置在何处,
我上面的说法还没有明白
问题的解决不是仅  浇冒口设置(浇口在齿轮旁边深度大点,冒口放到当中央)
和砂的透气有很大的关系的
我是现场看过和操作过的

楼主:

谢谢指教!

网友:

我原来在的单位是做阀门手动驱动装置的(阀门减速器),象这样大的蜗轮也做过,没有出现向你们这样的问题,我本人也做过几年改装置的设计和加工在去铸造厂考察时,见他们把冒口放在蜗轮中间环带处,对称布置两个,冒口直径较粗,另外在砂型修好,合箱后,用带尖的3毫米钢针扎出排气孔,还可以在环带没有齿形的部位,放置冷铁,改变冷却的先后次序.这是我第一次在社区看见与我原来工作内容一样的东西!如有需要,本人原与楼主切磋这方面的技术问题.我现在在上海工作XXF7052@163.COM

楼主:

非常感谢雪山网友啊!
我也在上海工作,希望可以和你交个朋友。

网友:

如果是潮模砂,其水分含量,紧实度,透气性很难掌握.且在球铁的冷却石墨化膨胀阶段,型模的刚性不够,就容易出现缩孔,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如果是树脂砂,应该考虑发气量,树脂加的不能太多,1%就足够了.内浇口要薄而宽,用三道,分散引入,铁水的碳当量要适当高一些,为4.6~4.8,含锰小于0.6%,在出现气缩孔的上部,设置出气冒口,尺寸为10x70,两到三个,道理是出气冒口只管出气和液态补缩,在铸件凝固前先行凝固,铸件靠自身的石墨化膨胀来抵消收缩.

楼主:

谢谢!
雪山和我爱社区两位网友说的已经很到位了。我已经把你们的经验和建议转告给我们的铸件供应商了,应该会对提升我们的铸件质量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再次感谢两位!同时也感谢社区给我们提供了交流学习的平台!

楼主:

供应商先后用做了6个蜗轮(浇冒口大小位置及出气孔位置不同),扩孔后发现前4个均有缩孔,后两个没有缩孔。但是,前4个的材料里掺加了一定量的废铁,而后2个则全部用的新铁。
难道废铁对缩孔有明显影响吗?什么原因呢?

网友:

铸铁中有这样一个理论,叫铸铁的遗传性,当加入的原材料有某种缺陷时,这种缺陷会遗传到新的铸铁中.具体原因还说不清楚.

网友:

难道是废钢中的某些合金元素影响到铁水的流动和补缩吗?楼上的意见我不认可.

楼主:

据供应商说废铁中硫的含量过高,会增大缩孔产生的几率。目前我还未找到可以佐证该观点的相关资料。

网友(2007-07-14):

废铁应该是可以兑的,就是相同材料,用电炉再加微量元素,缩孔是工艺问题,想这样工件还组装在一起,那把中国的脸丢净了,发到老外肯定赔本

网友:

16in-600球阀的手操器你们生产吗?具体的安装尺寸能否告诉我?以便订货。现场的不能打开,使劲后涡轮损坏了!

网友:

我专业生产蜗轮箱组合件,是外国公司,与国内估计不配套;你蜗轮损坏估计材料或参数不对

网友(2008-12-08):
贴子不错,学习了

贴子不错,学习了

网友(2009-03-21):
应该属于缩松,孔的下面加冷铁,上面加补缩冒口,冒口根要合适,浇注后要补浇。

网友(2010-01-27):
铸造蜗轮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
典型的缩孔啊
我个人观点
内部过热补缩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