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压缸格莱圈、斯特封装配工艺

楼主(2007-06-12):
求教各位大侠液压缸密封件格莱圈、斯特封装配工艺,谢谢了。

网友:

用油加热后安装就可以

网友:

用水加热煮到100℃就OK了

网友:

格莱圈、斯特封对孔有什么要求啊
还有什么油封可以耐100度以上的温度啊

楼主:

用水加热煮不行,我试过。当加热到200度格莱圈、斯特封就变形了,不能还原。哪位还有更好的办法吗,现谢谢了。

网友:

油温50度附近就可以了.变形后可以还原的.我们一直这么进行装的.

网友:

     密封件格莱圈、斯特封装配工艺是不一样的。

     格莱圈是油缸密封,先安装O型圈,之后安装格莱圈的耐磨环,小规格的一般采用直接安装的办法,用油加热,油温不能太高,耐磨环软了,就可以了,然后套到轴上,冷却后就可以了。大规格的格莱圈专业的话采用锥形套筒,从套筒的小头逐渐推向大头,最后推到沟槽内。

     斯特封的安装也是先安装O型圈,之后安装斯特封的耐磨环,安装耐磨环时先将耐磨环顺直径方向往内压一点,之后将耐磨环安装到沟槽内,然后用手将压变形处抚平。北方冬天安装,要先将耐磨环加热之后套到轴上,等冷却后在按上述办法安装,放轴时一定要注意观察轴是否完全套到耐磨环内了,同时注意导向带不要卡住轴,否则可能因为导向带被挤出沟槽后压坏斯特封。有需要咨询020-39535021

网友:

导向带安装可以用501粘牢

网友:

当然有更好的办法了,就是ECONOMOS-SKF公司的X-Silde系列产品采用超高硬度聚氨酯生产的斯特封格莱圈不需要加温,不需要工装,简单的不得了,价格还便宜,密封效果还好,泄露量只有PTFE的1/10.
有问题请来电0532088701660-12.www.economos.com

网友(2007-11-19):
xie  xie  xie  xie  xie  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