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品搬运盒制作,选什么材料?---[请教]

楼主(2007-06-12):
在组立线上需要一种部品搬运盒,材料要轻,同时要有一定的强度,同时数量是单个制作的。

制作这样的一种盒子.请问该选用什么材料?

网友:

不明白“数量是单个制作的”是何意思?是说工位器具呢,还是说要装的部件?一般用PE制作器具,但批量是较大的,如是单件生产,成本较高。

楼主:

不好意思.表达问题.这贴是我一个部下在我电脑上发的贴.所谓的"数量是单个的".意思是说制作这样的盒子不是批量制作,而是很少量的制作的.
对材料的要求:重量轻,具备一定强度,能够保证盛10KG以下物品时盒子依然可靠.
我对可以达到这样要求的材料也不了解,所以请大家多多指教.
"笑笑先生".问你个弱弱的问题E是什么玩意的材料?性能如何?

网友:

PE就是聚乙烯
比重:0.94-0.96克/立方厘米,韧性比较好,不会脆性断裂,不易老化
化工厂用的比较多,人家十几立方的装水容器都可以用这个做,应该满足要求,LZ去买一些板来自己焊,想做啥样就做啥样,哈哈。

网友:

顺便说下,市场有那种专门的周转箱卖

网友(2007-11-02):
直接买胶箱好了,哪个机械制造厂里都大把。

网友:
如果不是十分的特殊外形,可以购买成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