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 Scotch Magic Tape 810 胶带技术参数---[求助]

楼主(2007-06-12):
如题, 在制定一个喷涂材料涂层附着力的标准, 根据ASTM D 3359标准, 推荐使用的测试胶带为Permacel 99, 具体参数为

1. Thickness: 5.5 mils (total) 厚度约0.14mm

: R) R v

2. Adhesion: 52 ounces per inch (to stainless steel) 附着力 4.33磅/英寸(在不锈钢表面)

3. Tensile Strength: 28 pounds per inch (longitudinal)  抗拉强度 28磅/英寸(纵向)

$ E, T x$ A' c) s2 b

我们一直使用的是3M 810的胶带, 在网上搜索了很久都没找到相关附着力, 厚度和抗拉强度的技术参数, 特在此发帖求助, 望各位大侠鼎力相助, 谢谢!

网友(2007-09-18):

这个自己可以按照实验方法测一下。厂家提供的也是典型值,不能代表实际的应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