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冲压机器那种快? ---[请教]

楼主(2007-06-12):
数控冲压机器那种快?

网友:

这个不好说,理论上一般达到1000次/分钟最快速度,基本就是最快的,国内亚威的合资的一种据说可以达到2000次。国外的最快的应该是萨瓦尼尼,因为它有好几个冲头,所以速度当然快。

楼主:

亚威真有那么快吗?

网友(2007-08-04):

AMADA的EM系列双伺服电机驱动冲床最快速度为1800次

网友:

听说日本的最快

网友:

快?
光快就够了吗?
总归有条件吧
是冲孔还是打标?
冲孔的话多厚的板,多长的步距?

网友:

快?
光快就够了吗?
总归有条件吧
是冲孔还是打标?
冲孔的话多厚的板,多长的步距?

冲床主要还是看综合生产效率

网友(2007-09-23):

AMADA的最快拉 !~~~~EM的  2510型号的   1800次

网友:
请教

看了你的贴,感觉你很了解冲床,我是刚刚接触这个行业的,实在是摸不着头绪,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想要加工园林小锹应该买那种机器?有什么要领麻烦告之!!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 ~5 \% \6 T O9 f# m 快?
光快就够了吗?
总归有条件吧
是冲孔还是打标?
冲孔的话多厚的板,多长的步距?

冲床主要还是看综合生产效率

看了你的贴,感觉你很了解冲床,我是刚刚接触这个行业的,实在是摸不着头绪,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想要加工园林小锹应该买那种机器?有什么要领麻烦告之!!先谢谢了!!!

网友:
根据个人经验:我认为德国,通快的最快.精确度高,换刀速度快.冲压次数速度要看材质.方可得出结论!

网友:
也要看冲多大的孔啊2.6的能和60的一样吗?

网友:
楼上不少朋友推荐AMADA的2510NT,个人认为AMADA公司开发这款机型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以往机械式冲床的一些问题。
例如:冲程率无法控制的问题;能耗大的问题等等。
建议大家可以到展览会上去拿点资料看看,看看AMADA的这款机型的资料说明就知道了。

说道冲击速度,光说1800冲是不对的,这是在打标记的时候的速度,并不是真正的冲击速度。你在生产的时候是冲不到这个速度的。而且小日本的数据写的漂亮,实际你生产的时候?岣嫠吣憧?坏秸飧鏊俣仁且蛭?衬衬衬吃?颉?
参观过一些日本的钣金厂,才知道2510只是针对中国的机型。在日本都是3510,3610。

真是可悲!鬼子把最差的机器卖到我们中国,价钱还不厚道。还有人一个劲的说小日本的好!

再次鄙视小日本及其盲从者!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工同一个工件,用的时间最短的机床,就是最快。当然工件不要太简单,中等难度就行。通快的TC5000R,打标速度2700次/分钟,问你怕不怕!

网友:
的确,数控冲的冲速都是有条件的,厂家有些说的是理论情况,实际使用当中可能没有那么快的速度
还有产品复杂程序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网友(2007-10-30):
AMADA的EM2510很快啊,不得不佩服小日本的东西!

网友(2007-12-30):
通快的,绝对

结构决定的

网友(2008-02-01):
一般的液压数控冲床说有多少冲次都是不实际的,根据实际的冲压情况一般一分钟只在200到300次左右。

网友:
一般冲床标称的冲压速度是指在加工1mm钢板情况下,连续冲1mm的圆孔,节距为1mm,也就是进行间隔1mm的步冲。所以对实际生产来说意义不大。

单论速度的话当然是萨瓦尼尼最快,它不像别的冲床有一个换模过程,它在每个冲头上都有独立的液压站,也就是说如果,距离刚巧合适的话它可以同时有多个冲头同时工作,而且在冲头一侧配有直角剪,可以边冲边剪,速度当然不是普通冲床可比的,一般来说可以抵得上3至5台数控冲床(当然是指进口的,跟国产比那这个差距就更大了),但是简单用它和一台冲床相比有些不公平,它实际上是半条生产线。

网友:
其实呀
机台会越开发越快没错
但是呢
如果您的铁板材料不够平
可能会导致撞机或其他状况发生
所以呀我感觉快是一回事材料也是一回事喔

网友B:
AMADA的EM,通快的2020都是世界上最快的,但是快要付出代价的,价格相当于国产的3倍,对材料要求极高!

撒瓦尼尼就目前我门的国情来说,作用只有一个买来给别人看.

网友(2008-05-22):
楼上的,你是AMADA的吧,没见过就不要乱讲,萨瓦尼尼正如前面朋友所说的,可以多冲头同步打击,从这个上来说是速度最快的,但是它实际上一般还不是不能边冲边剪的,一般是冲完再剪.还有对材料的平整要求较高.不然容易撞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ADA的EM,通快的2020都是世界上最快的,但是快要付出代价的,价格相当于国产的3倍,对材料要求极高!

撒瓦尼尼就目前我门的国情来说,作用只有一个买来给别人看.

通快的2020就算最快?这可是通快系列里最便宜的机器,它要是最快,那5000算什么呢?AMADA的EM就更不用提了,跟通快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2008-10-09):
通快的2525最快了 带多子模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