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热处理---[请教]

楼主(2007-06-12):
材料45#钢车55大的轴长800车中间50大长300二头25大长250.此轴用于输送纸张,但跳动要求在正负0.02丝.

请问需不需要调质处理?能否采用正火处理就行?或有没更好的方法?量大.所以能节省最好.

我听朋友说大轴不调质比调质更好?是不是有这种说法?

网友:

建议正火,均匀组织,调整强度,成本较调质低。

网友(2008-07-31):
由于碳钢的淬透性低,在设计大尺寸工件时,用碳钢调质处理甚至还不如用碳钢正火更经济些。
设计大尺寸轴类零件时,用45号钢正火达到的屈服强度与调质达到的屈服强度相差不大。

网友:
热处理后,双顶针磨外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45#钢车55大的轴长800车中间50大长300二头25大长250.此轴用于输送纸张,但跳动要求在正负0.02丝.
请问需不需要调质处理?能否采用正火处理就行?或有没更好的方法?量大.所以能节省最好.
我听朋友说大轴不调质比调 ...

楼主的这个轴精度还真是高,0.02丝的公差????

网友:
呵呵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2008-09-06):
0.02丝,那么高吗,太厉害了!0.01丝是不是就是一埃米(字可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