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柱和底座用什么螺栓连接---[请教]

楼主(2007-06-12):
请问各位老师:

' T5 e2 R z5 w9 j B L& ?

   立柱和底座用什么样的螺栓连接?其材料是什么?工称直径用多少的?一般用多少个?

              谢谢了!

网友:

你能把问题说清楚,具体点吗,我没有懂到你的问题哦,不同的立柱和底座有不同的连接方式哦

楼主:

立柱是1CLb25(L为630;B为320)
但我把它加高了,高度为2250mm
底座是自己设计的,就把它当作1850*880*200的立方体吧

网友(2007-07-19):

搞不明白,立柱和底座你都搞定了,连接成难题?
GB/T70.1-2000 ,GB/T5282-2000应该都没问题吧.

网友(2016-10-28):
GB/T5282-2000  外六方的 M30左右,12.9级

网友(2017-02-17):
外六方的螺栓连接,一般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