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混合式磨料水射流,切割3mm钢板需要多大压力?

楼主(2007-06-12):
前混合式磨料水射流切割3mm钢板需要多大压力,我查了一些资料,说40MPa能够切割,不知道大家知道的参数如何???

网友:

是的,前混式的所需要的切割压力比后混式的要低得多.

楼主:

前混合式40MPa能够切割3mm钢板吗??另外用水射流技术进行钻孔,石油大学做过,它一般压力多大就行呢? 谢谢!!

网友:

压力不变的情况下加长时间!把速度设置慢些!

楼主:

谢谢!还得做些实验,各位大侠指导哪儿可以做前混合磨料水射流实验???

网友(2011-08-22):
前混合油很多优点的,可惜技术不稳定,不成熟,所以还无法大量推广,目前还是后混的占主导地位。

网友:
我这有前混合机 你想实验什么 前混合技术已经透明 再研究还那样

网友:
前混合式40MPa目前能够切割20mm钢板 速度28mm每分 60MPa切割50mm 速度大约20mm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