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组装机设计日记之一

楼主(2007-06-12):
最近接到一单。

要求设计一台自动送料自动压接机器。

样品如图所示。第一个和第二个是单料,第三个是组装成型的。

想了好久一直没有好的方案。

如下几个问题不知采用何机构。

一;料件的筛选.

二:如何送料

三:如何组装

网上各位大侠可有类似经验,请多指教。

楼主:

怎么不能传上附件?

网友:
Re: re: 自动组装机设计日记之一

在帖子里上传吧,博客不行。

楼主:

请看附件图.
老大您有何高见?

网友:

我是外行阿:)
会有高手出场的。

网友:

用振动盘上料第一个件应没问题,担心上料时外表面可能会有一些磨擦痕(不知是什么材料),
第二个件也能用振动上料,但容易出现相互挂在一起,如来料用料架如串在一起最了(在冲床冲完后直接串在一起,经过表面修理后直接装配)
装配用气动之类做一个小的压装夹具,一次(也可能多次)压装就可以了,第一个件送料可以用一真空吸盘将料送到装配位,如没有特殊的要求应很得简单.

网友:

第一个样品是扁多面体吗?

楼主:

TO 小白菜。
你的建议很好,
我也想过用振动盘选料,
但考虑到成本,
正在想用一个简单的结构实现选料。
不知你以前用过振动盘吗?好像挺贵的,要四五千一个。
如果一台机器用两个振动盘那成本太高了,再有如果用真空吸盘来吸取物料的话,又会增加一个真空泵。
然我所控制的成本在一千元内。当然如果必须增加成本话,也得增加。
TO 液压先锋
第一个样品是多面体,十面的棱形。一头是尖的一头是扁的。直径是8MM高4。6MM

网友:

反引力大虾,看了,学习了,有如下的建议:

振动盘上料+吸嘴是常规的方式,小白菜大虾说了,我不重复了。

但,振动盘比你说的还要贵,像你说在1000元以内,只有采取半自动的方式,南方的小工厂就是采用这样的办法,
排列用人工的方式,象机枪的弹带一样,每件占一个窝,用级进送料的方式,每步送一个格,用一个吸嘴就行了,压装就在第二件的料架上进行,干完一排换料架即可。

我国人工费用低,可能这是唯一的选择。

楼主:

嗯,
这也是个方法。怎么没想过舍去自动送料这一步呢?
主要是这个项目是我从朋友那里打听来的,自已做。
如果是为公司做的话,也不会对成本控制在1000以内了。
我原来的想法是,自动送料-压料-出成品。
确实如果这样的话,一是结构复杂,成本高。二:出现故障的话一般的操作人员还不会解决。
看来我舍去自动送料这一步,可能会思路更宽点。
谢两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引力大虾,看了,学习了,有如下的建议:

振动盘上料+吸嘴是常规的方式,小白菜大虾说了,我不重复了。

但,振动盘比你说的还要贵,像你说在1000元以内,只有采取半自动的方式,南方的小工厂就是采用这样的办法,
排列用人工的方式,象机枪的弹带一样,每件占一个窝,用级进送料的方式,每步送一个格,用一个吸嘴就行了,压装就在第二件的料架上进行,干完一排换料架即可。

我国人工费用低,可能这是唯一的选择。

俺也见过多次.其实受动的准确率高不少呢;)

人就是比机器聪明点。

网友(点评):
级进送料让我想起了大学是学的级进模,另外这个帖子居然是07年的,还是被挖出来了,想想07年还在学校,那时候学个啥了?

网友(2015-08-17):
进来学一学

网友:
成本这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