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SMnPB28K (DIN174),16MnCr5 (DIN668)对应国内材料?---请教 ——已解决

楼主(2007-06-12):
最近接到一些德国图纸,不知其材料。不知哪位能帮忙?它们是9SMnPB28K (DIN174), 16MnCr5 (DIN668).

网友:
Re: 9SMnPB28K (DIN174),16MnCr5 (DIN668)对应国内材料?---请教

16MnCr5 (DIN668)对应我国15crMn;9SMnPB28K (DIN174)目前无对应的牌号,是一种环保型易切削钢。

楼主:
Re: 9SMnPB28K (DIN174),16MnCr5 (DIN668)对应国内材料?---请教

谢谢笑笑先生!
有没有对应的标准可查?

网友(2007-07-17):
Re: 9SMnPB28K (DIN174),16MnCr5 (DIN668)对应国内材料?---请教

16MnCr5我们可以生产的,不用找什么代替的

网友(2007-12-06):
1

请问楼上的朋友是哪个工厂的?

网友:
9SMnPB28K (DIN174),16MnCr5 (DIN668)对应国内材料?

9SMnPb28K 即SUM22L,一般可用SUM24L代用,其成分C,Mn,Pb比SUM24L要低些。一般鋼鐵廠沒有煉SUM22L

网友:
9SMnPB28K (DIN174),16MnCr5 (DIN668)对应国内材料?

上在打錯,是C,Mn,P比SUM24L要低些,SUM24L是常用的易車鐵材料,國內外市場常見

网友(2011-02-22):
上海汇特金属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