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作台的支撑方式---[请教]

楼主(2007-06-12):
现在有些产品特别小,尤其是一些工艺品, 产品只有手掌那么大,但要在上面切一些很小的图形,请教一下平台怎么支撑比较好!

网友:

说的不怎么具体,手掌大的零件不算小吧。/。

网友:

能否上传具体图片供大家讨论?
总会有办法的,一般常见的是加密支撑条.

楼主:

支撑条间距太大, 产品放不住, 想用铁丝网,但又觉得会切坏铁丝网,大侠如有经验请告知

网友:

如果不担心产品被砂磨的话,用铁丝网是不错的办法,把铁丝网放低一些.

网友:

耐氏 网友好!

建议用“钉床”。

syw  070615---11.19

楼主:

"钉床"是什么床,请说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过,只有在下面弄个网子接住,要不然到下面去了根本没法捞,毕竟水有缓冲作用,不会对网造什么破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