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能有这种螺纹套---[图,请教]

楼主(2007-06-13):
请教各位,那里能做这种螺纹套?或知道怎么做。壁厚2mm,内外螺纹,硬度58—62HRC

网友:

你要这种套做什么用.自己也可以加工

楼主:

陈要先谢谢你 啊
怎么做啊
我们大量的用
能做 并要节约成本

网友(2007-07-21):

为何不采用钢丝螺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