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六角棒,车加工,用什么刀具?---[请教]

楼主(2007-06-13):
304六角棒  车加工  用什么刀具?

 各位前辈请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

用不锈钢专用刀片,进口的三菱、东芝、京瓷的都有,欧美的要贵些

网友:

用YW1刀头或用高速钢刀具也可

网友:

用YG8N好

网友(2010-04-02):
用YGt15好
的啊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