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批量零件用什么加工方法好---[图纸,求助]

楼主(2007-06-13):
该批量零件用什么加工方法好啊? 上一篇附件错误了,不是那个零件,应该是这里面的零件

楼主:

材料是日本标号:STKM,应该类似我国的A3

网友:

采购ф16的管材→放ф19的孔→收口(收成ф8.2)→磨35度斜角。

网友:

LZ, 你的胆子大哈,没有搞懂怎么加工你就能接单,向你学习!!!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