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螺丝的内六角是如何制造的

楼主(2007-06-13):
内六角螺丝的内六角是如何制造的

网友:

是用铸铁摸具弄出来的吧3 O& K( n: H3 U1 W7 l

网友:

是先把螺丝加热用大型冲床挤压出来的,零件上的是先打孔再用液压机械把六角模具挤压到孔里成型.这是我见过我的,还应该有别的方法

网友:

我看见的是直接用镦出来的。

网友:

2楼说法....

网友:

模锻

网友:

综合2,3楼的说法:一是开模,二是冲压,具体看零件是用什么方法加工成型的了。如果零件数量大,那应该开模,在模具上就应该把内六角做好,这样费用应该不会很高。

网友(点评):
和加工铝合金门窗的方法一样是挤压出来的

网友:

内六角?是不是内六方啊?批量大了可以冲出来,少了可以用电火花打

网友:

是用外六方冲头冲的!

网友:

应该是先通过拉丝模拉成螺丝的外径大小,然后用冲床冲出头部,再冲内六角,然后再挑丝(I不是车床挑)。

网友(2007-07-22):

大批量加工都必须是用冷镦机直接镦出来

网友A:

红打

网友:

看看这个视频就知道了

网友:

没有视频啊!?

网友:

怎么不能上传呀

网友:

在试一次

网友:

用墩的,螺纹是搓出来的

网友:

那个内六角是怎么搞出来的。你哪个视频看者象转着出来的!是不是冲的呀

网友:

先作孔,然后用模子冲

网友:

视频上打六角的时候怎么是转的啊?这样出来不是圆的?

网友:

又看了一遍,发现是同转的。。。。。这个真是厉害,不过这个六角孔怎么出来的还是没弄明白!为什么要别转别冲压呢?向大家请教

网友(2011-09-20):
引用 网友A:
红打

~~~严重同意~~~

网友:
每一个都是烧红了,甩大榔头锤出来的。

网友:
冷镦机墩出来的 标准件的普通设备很笨重的设备 呵呵

网友:
一些标准件生产厂家应该很清楚啊,我以 为是冲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