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混式与后混式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7-06-13):
目前根据网络上的资料 得到的资料,对两种混合 方式 有了初步的 理解。 这种混入磨料的高压水射流称为磨料射流.按磨料供应系统的特点可分为前混合式磨料射流和后混合式磨料射流.磨料在未形成水射流前混入水流的称为前混合式磨料射流.反之,磨料在形成水射流后混入的称为后混合式磨料射流 。

% e! s+ H3 {* \ ~0 d

但是 有一个问题:两种 混合方式 在 切割过程中,或者 使用中的 最大 区别是什么?

网友:

最大区别在于后混式切割所需要的压力要比前混式的压力高得多.

网友:

但前混合式对,高压磨料输送系统的磨损严重要经常更换!

网友:

对,目前国内在这块的技术还很不成熟,所以也是导致前混式在中国没能推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