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不停的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求教)

楼主(2007-06-13):
各位大侠:

     我有一台CA6140车床 工作时不停的响,响声很大

我们这里的机修工起先怀疑是齿轮方面的问题,可是过

了几个月并没有见到齿轮因为磨擦而磨损。

主轴在单独转的时候也是不发出声响的

2 n c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这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网友:

能具体说一下,是什么样的响声?在什么样的加工情况下响?

网友:

是轴承坏了吧

楼主:

车床一开它就响,我的车床是12级转速
不论你打哪一级转速它都会响

声音很大

网友:

响声是从那个位置传出的?主轴的轴向和径向间隙如何?

怀疑主轴轴承轴向松动或轴承内的滚珠破碎。

轴承即使坏了,用手转主轴时,因转速太慢也不一定有响声的。

网友:

支持飞虎119的初判定

估计LZ用的是二手的~~~

楼主:

我听得声音好像是从车床的前一个支承轴承那里传过来的接近
我的车床在前一阶段被撞过一次,可是后来机修工修好了
当时是没有声音的
在我进厂用了一些时间(大部分是慢速)车床就开始响了。

您能不能说一下车床会有什么原因导致主轴轴承轴向松动或轴承内的滚珠破碎呢

真是万分的感谢!!!!!

网友:

轴承轴向松动很容易判断,把百分表靠在主轴端面上,用手轴向推拉主轴就能看出,0.01-0.02以内应该属于正常的。另外,打开主轴箱后,看一下预紧螺母是否松动即可。

机床在低速大切削力的情况下使用,极易造成轴承损坏。有些机床轴系结构不太合理时,轴承预紧螺母太松或太紧均易造成轴承损坏。

另外,轴承润滑不畅时,寿命极短。

楼主:

谢谢飞虎119大侠
我现在就去把车床打开看一下是不是车床轴承的问题

我是刚注册的会员很多都不懂,请大家以后多多照顾

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多吃粽子,哈哈

网友A:

应该是轴承内的滚珠破碎!!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我的那台车床响现在发现不是主轴轴承的问题

我现在发现在刹车带后面有一个齿轮的内齿很松

在这个内齿(旁边一个与齿轮轴间隙配合的铜套间隙有0.15-0.20mm)

你们帮忙想想会不会是齿轮方面的声音
                                                  谢谢各位了

楼主:

还有车床本来有正车有8片磨擦片  反车4片
可由于在拆过一次车床以后发现车床的磨擦片发烫他们就把磨擦片(正车)7片,反车一样是4片,你们看这样行吗

网友:

排除以上原因后,可能就是挂轮响了查一下挂轮间隙吧

网友:

去刹车片后,也就是影响刹车时的操作行程,应该没什么问题。

建议用一根管子,放到机床的各个部位听一下,首先判断出异响的具体出处,然后再查找维修。

网友:

看了各位前辈的解决方法,受益非浅,

网友:

CA6140标准是正7反5(指外摩擦片,带抓的)。检查时选一个中速,先将主轴脱开,运转是否有响声,再往下一轴一轴拖开试,直到无响声为止,就是上一轴有问题。如果一开电机就响(空转)1:皮带轮轴承损坏。2:离合器轴承损坏,拆下来就知道了。

网友:

还有
1.齿轮间隙过大,
2.润滑油油量太少。

楼主:

这是一台慈溪机床厂生产的车床

这台车床他们修的时间长了,毛病还多起来了,本来磨擦片不响的现在磨擦片也跟着响还发烫

车床上面的轴承已经换了好几个了,齿轮今天也换了一副(刹车带后面的内齿轮)可还是响

挂轮箱和离合器都拆过了就找不着毛病在哪?????????????????????

声音的具体响声响集中在主轴箱中间部分(主轴没有松动现象)

                             请各位大侠  帮帮忙啊

网友:

哪年产的,看你的情况,如果床头箱有放油孔的话,床头箱里的油应该与主轴中心线等高。
一般的老机床都是这样的,
另外是不是油泵出油量少呀,检查油泵是否老化或是油管堵塞,油泵皮带松动,
我觉得主要是缺油的问题。
不知道其它大虾认为怎样?

楼主:

我的车床是1999年生产的吧

车床的油我几乎天天都在加  主轴箱里也是三个月加一些

车床应该润滑方面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

是不 是皮带轮松了

网友(2008-07-13):
挂轮齿轮间隙太紧!车床轴承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轴承内的滚珠破碎!!

支持,如果是其它部件坏掉会直接影响旋转

网友:
挂轮齿轮间隙太紧,考虑一下吧.

网友(2008-09-08):
同意二楼的看法

网友:
具体说下吧!

响声在什么位置啊,说明不详细啊

网友:
怎么个响法?高频,中频,低频,连续响,持续间断响?如果高频持续响(尖叫),是挂轮紧。如果是冲击声,可能是齿轮精度不够或轴弯,也可能轴承间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