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太容易磨损,导致停产---[请教]

楼主(2007-06-13):
请教各位

我厂的一台组合加工曲轴箱的机床,两个工件是同时加工的,工件装夹在旋转分度台上,最后一个工位是攻丝的,两个丝锥安装在一个沿直线导轨来回移动的齿轮箱上,加工是两个是同步的,但这两天有一边的丝锥做二十几个工件切削刃就磨损了,(一般可以做一千多个)底孔检查没问题,为什么这么容易磨损帮我分析一下?停产几天了,急啊。

谢谢!

网友:

问题症状描述不够详细,初步分析可能与零件材质批次间差异有关。当然也有可能是丝锥问题,有无固定供应商,固定品牌等~

网友:

是否丝锥松动造成两个丝锥不同步?

楼主:

今天终于解决了,八个夹具里有一个有点移位了导致丝锥顶到了夹具,才产生了这种情况,

网友(2010-01-03):
原因总是那么简单,都容易在“刀具”上分析。

网友:
还好发现了问题所在。不然还不知道会断多少把刀。
斑竹能否依你的经验写写查找刀具发生异常的原因的一些步骤?

网友(2023-07-08):
权限不够

网友:
出现状况不一定是刀具的问题,然而大多数人一出现问题就会觉得是刀具质量不稳定,我们销售刀具的深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