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三维软件图是否可以互相打开?---[请教]

楼主(2007-06-13):
请问市面上的几种三维软件图是否可以互相打开啊?

例如:在SW里是否可以直接打开PRO/E的图,或者需要什么中间软件倒一下啊?

网友:

SW可以直接打开PRO/E的图一般都支持打开几种格式的,我感觉SW支持的最多

网友:

sw可以打开,但不知怎样编辑

网友:

基本上都可以转换的,他们有着共同的格式.

网友:

最常用的格式是 .IGS 文件!
所有的三维软件都转换和打开的格式!

网友:

不能吧!

网友(2009-03-05):
为何用sw保存的IGS用UG就打不开老说什么IGS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