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安排这个短轴的加工工序---[图,请教]

楼主(2007-06-13):
怎样安排这个短轴的加工工序,才能在6140床上保证加工质量,1000件批量,加工费多少?,商人涂的一个加工图(图样有错误哈,但能看懂)主要是40的内孔质量保证。

: |& [ z# E- P

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

先车  车完再用铣床来钻  先钻39的孔  在用40的钻头一次钻穿  不知这样能否保正粗糙度
新手 欢迎指点

网友:

不行再滚内孔

网友:

个人觉得既然孔有要求还是要镗一刀,40的孔没有公差要求应该好干。加工费25元/件。

网友:

车工粗车,在精车到尺寸,

费用不会太贵。

网友:

我是LINDA钱,你先看看有没有管料,1.如果有要求供料处下料长度243。
2.车总长到尺寸。
3.车孔到尺寸。
4.两顶针顶车外圆,车一端台阶到尺寸。
5.掉面两顶针顶车另一端台阶,接刀车外圆(两顶针能保证同轴度)。
加工时间我估了一下,大概40-45分钟,加工费18块左右。
如有问题和我联系。

网友:

图纸没有形位公差
精度又要求不高
完全可以在6140上保证
如果是棒料的话先打孔
然后车两边接平就可
因为精度要求太低了
完全可以

网友:

这个没有其他的要求,是很容易加工的

网友:

回八楼,这样接刀车肯定有接刀痕,外圆是正负十丝公差,能接的好吗

网友:

请你提供下加工时间要你多少天完成呢

网友:

1,下料245mm
2,车一端面,打中心孔
3,夹一头5mm,顶一头,车外圆102到尺寸,车一端台阶到尺寸
4,调头夹外圆,车总长到尺寸,车台阶到尺寸。
5。直接打40的眼。
RA和公差要求不高,比较好干。20~30分钟,加工费20

网友:

粗车下。再两顶针精车..两头60mm的用割刀直接割完.
  再打孔.

网友:

加工费15元一个保证你的精度要求(内孔外圆一刀下)QQ676271127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编了个工艺卡,大家指导指导

网友: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

楼主:

假行家 :
20~30分钟,加工费20

那么快?

网友:

彩票大侠:你加工需要都长时间

网友:

同心度、光洁度要求不高直接车成,同意11楼方法。
1,下料245mm
2,车一端面,打中心孔
3,夹一头5mm,顶一头,车外圆102到尺寸,车一端台阶到尺寸
4,调头夹外圆,车总长到尺寸,车台阶到尺寸。
5。用麻花钻孔Φ39.5,再用Φ40扩钻

网友:

18楼:问个问题,用直径39.5钻头钻,再用直径40的钻头钻好像不太合理。直径39.5钻头钻起来比较吃力的,还要你下料长度不用下这么长的,你可以利用5mm台阶作工艺头的,钻工序不能放在最后一道的,下好料就车平面,钻孔可以不用打中心孔的,

楼主:

请教 linda钱:
用14楼的工艺方案如何?

单件加工需1个小时。

楼主:

请教 linda钱:下料长度不用下这么长的——
1、锯床下料,精度不易保证,长一点,把握性高,2、单件毛胚重量达37斤,装夹费体力,手动摇钻头很费力气的。

网友:

14l楼方法蛮好的

网友:

彩票大侠,你讲的有道理

楼主:

感谢 linda钱

根据 linda钱 建议调整工艺方案如下:

网友:

在车床上先钻孔,再镗孔,后车外圆,切断,打磨
看行不行?

网友:

哎!彩票同志那。如果这个问题是真实的有效的,还在这里讨论来讨论去,你还挣钱吗?买彩票去。

楼主:

^_^

回亮剑

雇主还没把料运来呢!——听说明天。
现在尺寸改了一点,就是总长由240变为150了,好加工了一点,但费用也降了,每根变为9元了。

网友:

我觉得先车外圆端面,再钻孔,车孔,切断再掉头车端面,应该可以的吧,大家多指教。

网友:

1.材料多大,多长.
2.各个地区的价格不一样.
建议:车(切断,保证总长),车(打孔,镗孔,倒角),车(外圆,切二台).注:热涨冷缩.

网友:

回楼主:我没别的意思。只因为1 简单且讨论时间过长。2 不清楚,如硬度等?。3 各地区工时费不同。

网友:
怎样计算机械加工时刀具磨损?---[请教]

工厂机械加工时刀具磨损随着加工的材料不同刀具磨损不同,请教各位怎样才能计算出一班所需要的刀具. 另外怎样计算出气割下料时,随着板厚的不同所消耗的氧气,乙炔. 谢谢

楼主:

回29、30楼

材料由雇主提供直径110的圆钢,我方只管加工,保证最后的图纸要求

网友:

彩票友:

挣钱了?。?%的利润?活少不伺候。

网友:

小弟不才我想是这样的。
第一:下料(不用问,这行的都知道)注:根据锯床的精度适当的减少长度方向上的余量。
第二:车端面(先车一个端面,不用换刀可以连续加工N件产品,一把刀车个一两百件不是问题。在车床里用东西控制零件的伸出长度,减少车床的不必要的活动)。注:这个时候可以把台阶也车了
第三:换刀车另外一头(保证总长,车台阶)
第四:另外一台机床专门车外圆跟台阶精度(第二、跟第三道要保留一定的精车余量哦^_^)
第五:另外一台机床专门做孔。

注:我这种加工方法适合批量式加工,需要多台机床(没有也可以哦不强求)。
优点:速度与质量并存,只要控制好第一件产品的质量就可以有效果的减少不良(根据LZ的产品公差我相信是可以的)
缺点:工人劳动强度大,对工人的磨刀技术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

建议,毛坯拉出来,不用加工,外表面和内孔都可以直接达到精度要求,一般都要超过要求精度了,下料,车端面就好了!

车床做个筒夹保证两端精度,应该没有多大问题,速度快,效率高,质量稳定!

网友:

同意六楼的说法

网友(2007-07-19):

车外圆,车完后,去顶尖,把钻头插在尾座上打40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