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16MM速度问题---[请教]

楼主(2007-06-14):
我知道的16MM碳钢速度 最多割800 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更快的,是什么机器。另外我们5MM碳钢割2800MM。我不知道我们的算处在什么位置。希望大家踊跃给指点。

网友A:

我客户那台4000W的切SS400 25MM 最大给到690MM/Min
薄板就不行了,1mm SS400 进给到21000mm/Min
5mm ss400 估计在5000左右  Ry14左右

网友:

切割可以跑多快要看切割机的功率
断面要求,要切割的板材等。

网友:

我切割16MM光洁度很好,速度1000MM,2500功率,不过工艺很难调的,要看技术

网友:

切割速度和很多因数有关的,材质;气体纯度;镜片这些是硬性的东西,功率;频率等参数设定也非常重要,5MM切2米8算一般水平,如果使用的是国产机器算不错了

网友:

您这活可够糙的,不知道切出来的形状尺寸公差有多大,另外25mm的碳钢非常难切(尤其是国产钢),除非是断面要求不高,切出来象狗牙一样。

网友:

再能大达到要求功率的情况下,切割工艺很重要,而且激光器的稳定性也很重要.焦点位置也不要忽视,保护气等等,重要的参数多数是从实际操作中总结出来的

网友(2007-08-21):

您这活可够糙的,不知道切出来的形状尺寸公差有多大,另外25mm的碳钢非常难切(尤其是国产钢),除非是断面要求不高,切出来象狗牙一样。

大实话,哈哈

要提高速度,用大功率激光器就OK了,当然还得看你对切口质量的要求了。我看过一个厂里面的6KW的机器,他们说切25mm大约在0.9M的速度,真快

网友(2008-01-13):
5mm2.8米到没开过
  不过我4mm.我可开过.3.5米。16mm.1.0米
   用的是罗芬机器DC025
   其实1毫米理论上025机器可以跑18米
  但是机床给你控制了的只能给你10米
  你在快也是一样
  群聊53623368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到你的机器就知道肯定跑不快了,是挂羊头的上海普瑞玛,机床和系统都对它影响很大

网友:
因为本公司目前割12mm就很吃力了
所以16mm都请其他家的客户帮忙割
我有问过跟大大相同的问题
她跟我说其实不一定耶
因为镜片有消耗时会是得条件改变也说不定
所以大大要的答案之ㄧ应该像我说的吧

网友(2008-02-18):
速度快不光要看激光性能和参数
,更要看你机床的动态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客户那台4000W的切SS400 25MM 最大给到690MM/Min
薄板就不行了,1mm SS400 进给到21000mm/Min
5mm ss400 估计在5000左右  Ry14左右

什么机器,那么猛

网友:
厚板切割

16mm以上的厚板的话可以试试AMADA的激光,喷水雾的,切割断面相当光洁。
16mm标准1000mm/min,25mm标准600mm/min
调整后16mm可以做到1200,25mm可以做到700

楼主(2008-04-10):
我目前看 说什么的都有。真是难判断。以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切的比较成功的照片 参数 拿出来交流下。

网友(2008-08-19):
引用:
引用 网友A:
我客户那台4000W的切SS400 25MM 最大给到690MM/Min
薄板就不行了,1mm SS400 进给到21000mm/Min
5mm ss400 估计在5000左右  Ry14左右

这是什么牌子的机器啊,割的也太快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客户那台4000W的切SS400 25MM 最大给到690MM/Min
薄板就不行了,1mm SS400 进给到21000mm/Min
5mm ss400 估计在5000左右  Ry14左右

哦 侧那!! 这床子牛逼的 我可以推荐我们客户买 什么牌子的啊
痛慢? 万超? 天苦? 马扎吨? 普瑞牛?还是山寨的啊 话说现在山寨东西都很牛的
断面怎么样啊
5mm 5米啊
强的

网友:
9楼,

上海普瑞玛的故障率好象挺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客户那台4000W的切SS400 25MM 最大给到690MM/Min
薄板就不行了,1mm SS400 进给到21000mm/Min
5mm ss400 估计在5000左右  Ry14左右

什么牌子的机器阿
我家的百超比他差远了,5mm我只做到过3500,而且还不怎么稳定
 25mm国产板切的跟狗啃似的,还时常切不透,根本不能正常加工
功率还比你这台大

网友(2008-11-29):
我的3040是4000W也只能跑到1.1M,选用3000W的功率.国内板材质量比较差一般不能跑得太快大质量为主,改天给你们看看切割效果非常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