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倒角(数控转塔冲)---[图,请教]

楼主(2007-06-14):
所有零件外表面都有倒角要求:  直角1X1.  THANKS

网友:

做一个大工位转小工位转换模就可以使用方模切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 A1 A" \1 x- {- f' L; [ 做一个大工位转小工位转换模就可以使用方模切角了

7 `, x! D0 f s- V9 S

其实是用转换套将A工位的模具装在B工位的旋转工位上是吧?这个我知道的。

- x O5 r# _/ k& j" E- P

但海量兄,你看一下我的截图,你就知道了,距离太小了啊!

- ^5 x Y1 n7 k/ D

另外我想问一下的就是,如果所了零件都需要倒角(1X1),你们是怎么做的。需要说一下的是这些零件都很小,有些零件折弯后空间很小,折弯后倒角很困难,只有在事先冲的时候想办法倒角。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JETCAM软件编程,有用相同软件的,一起来聊聊。

网友:

你可以选小点的模RE4*2,我们有激光切割或量大开冲模

网友:

厚度是多少,如果太厚选用小模肯定不行。如果板厚在1.0左右可以考虑作个2*2的方模

楼主:

厚度1.0,1.5,2 铝板都有

网友:

如果冲模不行的话,那就手工倒啊,折弯后倒

网友:

应该可以,不是太厚。你就买一个2*2方模就搞定了

网友:

同意小站同志的思路,在小工位做一45o的方冲头,采用金属板脱料即可,手工一致性差,作一套模具千把元,零件数量稍大是值得的

楼主:

现在做了一个SQ3.5的45度角的模具,来专门倒角。所有零件基本上都可以解决了,如果有干涉的话,就用RE4X2 index 的来代替一下。
其实我还是想知道一下,如是像这种,零件尺寸小,倒角多的情况,有没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来专门倒角的,毕竟为了倒角而专门在数冲上冲一下,我觉得很浪费.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不好倒角的话,用激光搞啊

! M. R; p+ p k

呵 呵

网友:

专门作个十字形的倒角模应该可以

网友:

其实好简单直接用小模具敖角出来就可以,不过做出来毛么效果,应该按照板厚来订做模具.试下上海威迩试模具,我做个0.5板厚的,转用小角方面.

网友(2007-07-29):

这个小意思啦!不知道楼主编程干了多长时间?这样的问题应该属于较见的啊!哈哈!

网友(2007-08-29):

我是外行,呵呵,对加工不懂,看来是不能把零件分开制作然后焊接或其他的方法品接起来了。
凑凑热闹。

网友(2008-01-05):
我看了圖  上下間隔還有2.0 可以直接用一把2*2的方刀   放在 “i ” 工位   也就是旋轉刀位 就可以自動生成 。

网友(2013-08-27):
还好是直角,要是R角就死定了

网友(2015-03-03):
旋转工位上用2x2方模倒角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