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作发蓝处理老是出现红色斑纹---[请教]

楼主(2007-06-14):
各位大侠:

8 J6 A i

小的,刚开始承做钢铁铸件的发蓝处理,但作出的产品老是存在红色斑纹,质量不稳定,不知哪位大侠给指条明路,我的工艺是硝酸钠、亚硝酸钠、水的配比,加热至135-155度。

网友:

以前做过实验,比你说的配比里面多了氢氧化钠。不知道你的详细工艺是怎么做的。

网友(2007-11-02):
槽液的问题,严格控制各成分的含量

网友(2008-01-06):
可能有几个原因:
1.铸铁件除油是否彻底,如果油不除干净,发黑后很容易发花
2、配比是否合理?具体温度是多少,135~155温度太宽泛,很容易发红,一般140度左右即可。
3、铸件不适合发黑,很容易发红,建议采用磷化处理,具有更好的耐腐蚀性,也能做成黑色,成本与发黑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