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桥变形---[请教,如图]

楼主(2007-06-14):
今天做了一个零件,发现冲完后,距边7.5的地方,拱起,然后拿去压平,才算好。

我看了一下模具上模结构,发现它是开口的,没有完全压住料,但仔细想想要是那7.5MM边的地方就是压住料也会变形的。不知道谁可以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材料:1.5 AL

网友:

一般的冲桥模具是可调的,高度一般设计可调2-3mm。也就是说你的模具没有完全压住料。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弹性较好的胶皮把它沾到模具上。应该会好些

楼主:

我刚开始也想的是因为模具没有压住料而导致的变形,但是不是变形与边太近也有关系,这方面有什么参考资料吗?

网友:

肯定有关系,你的边太近,模具在回到上死点的时候,由于过桥模是剪切冲压成型的模具,在剪切的那条边是最易变形的。如果变大一点。由于材料本身的伸缩性,一般问题不大。你的过桥模具好像是先冲好两边然后再成型这样就更容易变形了

网友:

如果顺序是先冲后落料,变形会小些

网友:

那肯定要做模具的。太近了

网友:

不先开口,直接的模具一次切冲出来就不会变形了,不然AL1.5厚,到边距7.5mm肯定是变形的,后续再返工一下,一般也是能够接受的!

网友:

以前我们是镭射机在桥位两边开条线,然后用自己做的特殊模具在折床上压出来的
其实你的7.5靠边,已经很大了
你的桥位宽有多少?

楼主:

桥宽20.0mm ,拉伸高度:3.0mm(不包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