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nTi工艺孔焊接--[请教]

楼主(2007-06-14):
如附件图纸:得把工艺孔焊死,该工件为液压破碎器中缸体图纸的一部分

该工件工作条件:恶劣,有很大振动,内部需要通过高压油(180公斤/立方厘米),材料为20CrMnTi,

请问:用怎样的焊接工艺才能保证焊接后能正常工作不漏油?

补充:我们以前用二保焊\手工焊都不行,焊接后油压一高就漏油

网友:

楼主好!

您所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实际,且很专业的问题,其补焊方式可以通过焊接工艺控制等来实现,但是这项技术还处于技术保密,很少有人写成文字性的东西贴在网上的。不好意思!

网友:

插一句
20CrMnTi属于渗碳钢,调质钢
为什么选用20CrMnTi? 此零件需要渗碳淬火吗?如不,建议选用其他牌号钢材。
工艺孔建议改螺孔

网友:

我想问一下工艺孔有多大?

网友:

冰河234网友好!

    您上述问题,我可以帮助您解决,只是希望贵单位能够出适当的费用,这些费用我们直接赞助给社区,也算是对社区的一种支持吧,意下如何?看到后请给予回复!

    当然您也可直接与老鹰联系。

网友:

冰河234网友!

    这只是一种探讨,请不要为难,看到后请回复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好心人热心的帮助,这两天忙,没有时间到咱们这里坐了,
三只脚的猫用写字板写字:根据材料应用场合需要承受很大的拉力并且要求有很高的硬度,应该选用抗拉强度比较高的并且能获得很高硬度的材料,所以我认为应该选用15CrMo,但公司考虑到成本所以选用了20CrMnTi,工艺孔直径在8到25之间,打有4~6个的坡口,以前我们在热处理车间采用焊前预热焊后保温,手工焊,后来采用二保焊直接焊接,外观有改进但还是不过关,准备采用亚弧焊保温焊接,
黄河湃:谢谢你的关心,不过我们单位不会采用的,你也知道,国有企业,那些领导如果对他们自身没有直接的好处他们是不会做的,我们单位因为这个已经损失几万了,但那些领导还是不在意,我提建议他们也不采用,在这发表这个帖子我想看看我的想法对不对,毕竟我对焊接了解的很少
太晚了,等明天有空再说把

网友:

7楼:  以前我们在热处理车间采用焊前预热焊后保温,手工焊,后来采用二保焊直接焊接,外观有改进但还是不过关,准备采用亚弧焊保温焊接,

采用焊前预热焊后保温, 亚弧焊打底,再用直流焊机不锈钢焊条焊接。

网友:

冰河234友好!

    您所说的那种情况完全可以理解,这就是国企的弊端,反正又损害不到自己的利益,那就由他去吧!再次谢谢你的回复!

   您所说的后面采用的这种方式,会有很大的改观的,但是不能保证完全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