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齿轮能出现两个压力角吗?

楼主(2007-06-14):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一本说明书上一个齿轮标了两个压力角,而且都不是整数。不知道哪位大侠解释一下!在这里谢了!

楼主: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一本说明书上一个齿轮标了两个压力角,而且都不是整数。不知道哪位大侠解释一下!在这里谢了!(就是上面的问题。不好意思,字设的太大了)

网友:

看下压力角的定义     1 顶圆压力角
                     2 分度圆压力角=齿形角

网友:

会不会一个是端面压力角,一个是法面压力角?

网友:

齿轮上面各个圆上的压力角都不同,是不是对不同圆上的压力角作出的要求啊?

网友(2007-11-08):
可能是
非对称齿轮

网友:
渐开线齿轮上的齿顶园(齿尖)压力角最大;齿根园压力角最小,分度园处的压力角对于标准齿轮来说是20°,也就是齿形角。应该这么理解吧?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都有道理,请传图来就好分析了。

网友:
是不是双压力角齿轮,通常是重型变速器中的齿轮,靠近齿顶处的压力角比较小的压力角计算的来的压力角要大,说白了就是顶塌形

网友(2007-12-26):
非对称齿轮,两齿面压力角各不相同,一般用在齿轮泵上。

网友:
非对称齿轮,两齿面压力角各不相同。斜齿轮才有端面压力角和法面压力角?

网友(2010-07-05):
恩,都有可能,从理论上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