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变位机导电装置的作用和原理---[请教]

楼主(2007-06-14):
请教:

焊接变位机导电装置的作用和原理 ,

焊接 导电装置是怎么工作的,我使用的 是导电快 。

谢谢!

网友:

焊接变位机的导电装置大部分接用直流电机电刷总成

网友:

电刷过流能力
常用的焊接变位机的各种导电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