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锻铸铁铸造问题---[请教]

楼主(2007-06-14):
  我们厂新做了几套模具,这几天正在试型,可是我发现一个问题想不明,请教各位大虾:

# e! h( ] A, J L

零件是出来之后内径、外径总是和模具的差一毫米左右!我量过模具的尺寸和我们给出的一致,可是零件出来之后大部分偏重(退火前)。

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材料会收缩的嘛,尺寸小也不奇怪呀。

网友:

多个 冒口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你再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自己的参数,一个零件的各个方向的收缩,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偏重,你再检查一下尺寸,壁厚,加工量.

楼主:

是的,我测过了螺纹的加工量和设计时的差别挺大2mm左右吧!
但又有些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