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夹紧机构里面的构造---[图,请教]

楼主(2007-06-14):
请问大家谁知道这种车床用的夹紧机构里面的构造呢?

网友:

这是什么车床?哪个部位阿?看不清。

网友(2008-03-31):
楼主?请回复!大家期待中!

网友:
跟铣床的夹紧原理差不多,夹紧工件都是用缩头的

网友:
反正是种很土的机构

网友(2008-08-29):
请大家提供一些先进的夹紧机构来讨论一下

网友:
车床常用的夹紧装置。一般装在车床的尾部,通过轴向移动装在主轴孔内的拉杆(连在主轴的弹簧夹头或斜面卡盘)上来实现夹紧和松开。拉杆和主轴是旋转的。在操作件和拉杆间有滚动轴承。通过一些自锁结构就可以实现不停车操作。不过现在多半都使用气动或者液压的了。

网友(2008-12-20):
期待中车床常用的夹紧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