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和Q235A怎么焊?(请教)

楼主(2007-06-15):
用J507试焊,很容易出现裂纹。

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焊条?采用什么样的焊接工艺?请教各位高手,先谢谢了!

网友:

此类焊接有两种方式:
1、先在45钢坡口面预热300°C,然后用J427或J507焊条进行焊接,焊后进行650°C后热缓冷;

2、在无预热情况下,用A302或A132焊条在45及Q235D的坡口面上堆焊两层隔离层,然后用A302或A132焊条进行焊接。

网友:

以前用航空08焊条焊,不用预热,但焊条要烘干

网友:

2楼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