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活塞速度(单作用缸)---[请教]

楼主(2007-06-15):
在知道进油口面积,压力,活塞杆直径,缸内径的情况下,如何得到活塞速度?如果条件不够,还要知道什么?

谢谢~~~~~~~~

网友:

流量

网友:

V=Q/A

网友(2007-10-23):
PTC展会见到的"巨无霸"逻辑阀!

大半个人高的逻辑阀,让俺长见识了!

网友:
v=流量/面积,输出功率为F*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