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0.7MM厚直径54的长度60管,成批加工怎么卷?

楼主(2007-06-15):
我要卷0.7MM厚直径54的长度60管,成批加工怎么卷?有这样的小机器吗?大家能否给设计一个,谢谢

网友:

建议:一个一个卷是不可能的,效率太低,去看看不锈钢自动卷管,焊接抛光一体机,卷出长条在开锯比较现实!

网友:

楼主最好到不锈钢焊管厂去实地看一下,其加工过程对你可能会有参考意义。
我同意楼上的看法,焊接成型后再切为需要的尺寸。

网友(2012-03-12):
卷了 再切~~~~~~············

网友:
有这样的滚弯成型机,可以一个一个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