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基准面---[请教]

楼主(2007-06-15):
怎样在PRO/E里的实体面上做1个和这个实体有角度的一个半圆啊??我对基准面了解的好不够。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建立和实体的基准成一定角度的基准面,我做了个简单的,你可以看看
一个是图片,还有个就是PRO-E文件

网友:

PRO-E文件

网友:

楼主说的是什么意识?是2楼理解的那个意识吗?如果是楼主可以打开基准面对话框,然后选个以知的平面,基准面和已知平面有几种放置的关系:法向,平行,穿过等等,选择穿过,然后下面会出现一个旋转的角度,这样就能建一个基准面,然后再在这个基准面上建个拉伸的半圆,用祛除材料就能得到楼主想要的图形了.

网友:

找本书
让后看看上面如何建造基准曲面
这是基本功
2楼和三楼的兄弟说的都很对
步骤是先把实体拉伸出来
然后再通过实体的一条边和一个相交角做DTM1
再在DTM1上创建拉伸切除特征

网友:

这个小问题啊,楼主的软件没学好!!!

网友(2007-09-23):

此问题的解决办法和在平面上打斜孔的解决办法一样。
用先建基准面再拉伸的办法,不如直接选基准面用旋转的办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