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W的动态水刀,旋转还是可任意角度调整?---[请教]

楼主(2007-06-15):
请问有谁知道:

FLOW的动态水刀的详细工作方式?或者说是旋转还是可以任意角度调整?

谢谢!

网友:

 动态水刀只解决单面的斜度问题,既能调角度也能旋转.

楼主:

谢谢!还想请问一下,国内有这样的技术吗?这种技术的攻关难度主要在哪儿?

网友A:

目前国内还没有成熟的技术.难点在于软件控制,如何根据轨迹自动偏转一定的角度.据Flow的工作人员讲,他们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网友(2007-07-25):

我是奥拓福北京售后服务人员,在07年上海玻璃展,我们公司已经推出了动态切割刀头。确实只是补偿一侧的斜度,不能达到切割任意角度的效果。但OMAX公司有这样的东西,我看过相关视频,老外的东西真不错。

网友:

动态水刀只是为了解决加工时单边的倾斜度

网友(2007-09-19):

现在OMAX动态切割头已经在众多客户(如波音,麦道)使用,并且在加工5000小时内动态切割头运行正常

网友:

晕~~FLOW的动态功能只用10万人民币...哈哈哈哈...想的美啊你, 我有个朋友买了个 FLOW的
 2米x4米的水切割, 加个动态水刀要 美金10万啊, 不买割出来的工件根本不行,现在又不能接高要求的单, 哎..我也帮不了他, 只能看着他哭......哎

网友(2007-12-06):
德国ELCEDE. 切割最大角度+ 15/-15度. 不过配套的软件不是很好.

网友:
德国ELCEDE. 切割最大角度+ 15/-15度, 是指动态摆动 / 还是 手动调节?

网友:
软件中设定角度.切割时机器自动摆动

网友A(2008-01-25):
设定角度?如何根据不同材料来决定角度的大小?实际切割出来是不是真的没有斜度?没有实际切割经验,还望使用过带这种功能的设备的高手根据实际情况发表一下意见.

楼主(2008-02-24):
引用 网友A:
设定角度?如何根据不同材料来决定角度的大小?实际切割出来是不是真的没有斜度?没有实际切割经验,还望使用过带这种功能的设备的高手根据实际情况发表一下意见.

可以通过实验或者理论计算来得到各种材料的切割性能,在切割某种材料时就可以根据实验数据及切割状态来确定角度大小,这些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完成.如果这种控制得好,斜度理论上是没有的,但实际切割还是会存在各种误差的.----我也没有切割经验,只是根据理论推断!不知实际情况是否如此!

网友(2012-08-09):
引用 网友A:
目前国内还没有成熟的技术.难点在于软件控制,如何根据轨迹自动偏转一定的角度.据Flow的工作人员讲,他们的效 ...

2012年11月份工博会上或许有幸可以看到,绝对吸引眼球!

网友:
哥来给你们讲解一下,不懂装懂得注意看咯!
动态刀头: 常规水切割在切割工件的时候,工件表面会出现切面面,即表明无法垂直.动态刀头的作用是根据板材的厚度及材料的特性,在切割过程中自动翩摆角度,使切割出来的工件尽量达到垂直,注意尽量这两个字眼.
当然,目前还没有任何一款设备能做到100%垂直. Flow的动态刀头也只有将速度控制在切断速度的40%以内,动态刀头才能显示出它的作用.最起码可以上下垂直度可以空制在0.12mm以内.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非动态刀头做不出来的. 另外,对动态刀头的控制主要在于软件,Flow的软件好处之一是操作简单,只要输入材料厚度,材料类型,刀头就会自动翩摆.而不是所谓某内国内的所谓动态,即切割前用螺丝去强制顶刀头,顶一个角度就切割. Fentian看你是不是在研究应用动态刀头,你光模仿是模仿不出来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