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最耐摩擦?---[请教]

楼主(2007-06-15):
什么材料最耐摩擦呀?请教。

网友:

你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一般来说硬度越高的材料越耐摩擦,含有锰、钨等元素的材料耐摩擦

网友:

一般来说硬度越高的材料越耐摩擦,含有锰、钨等元素的材料耐摩擦

粉末冶金的,   石墨,球墨铸铁等
你用在什么场合? 这个是关键.知道吗?
还有很多新材料.

网友:

当然是金刚石拉

网友:

陶瓷!

网友:

一般的用钨钼制品嘛,然后工程陶瓷,然后合金加物理涂层,还有碳化硼,氮化硼类..........
关键是你的需求位置,对性能的要求侧重点...

网友:

所谓摩擦,必是发生在两个互相运动接触的物体之间,单单谈其中的一种材料不能说明什么,必须说互相摩擦的两种材料采用什么组合最好,当然,还有工作条件、环境等等因素,如工作温度、运动速度、载荷的轻重、有无冲击、有无润滑、环境有无腐蚀,这些条件明确之后才好讨论。互相摩擦的两个零件,不一定是硬度高的零件耐磨,比如,淬火的钢件与青铜件在有油的条件下摩擦,刚开始时是青铜磨损大,但是很短时间后,就基本稳定,不大磨损,而这时反倒是淬火的钢件磨损加大,最终,往往是钢件磨损更大,当然,青铜磨损大的情况也不少见,这主要是与工作条件有关,单独说磨损,还是硬的材料磨损大。

网友:

重载机构的摩擦副浇一层巴氏合金,一般摩擦副用青铜合金,普通钢铁可以渗碳渗氮、淬火喷丸、镀钛层。磨损是比较头痛的问题,一对摩擦副设计成两个不同硬度的零件,这样其中一个磨损程度相对较小,一般只需要更换其中的一个零件。没什么最耐磨的,最好是把滑动摩擦设计成滚动摩擦。

网友(2007-07-17):

一般磨擦副不可同时很硬或同时很软,应一个硬些,另一个软一些,如:20CrMnTi渗碳淬火,另一个为铜合金

网友:

DP型复合材料的磨损率约为巴氏耐磨合金的1/7.摩擦系数0.008.请参考本论坛"以柔克刚,刚柔并济,降低磨损率的秘密"帖子

网友(2009-10-26):
我认为陶瓷较好,就是国内这方面发展不快,的自己与厂家合作开发

网友:
一般的用钨钼合金

网友:
问题怎么都说一半啊!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