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加工过的小半圆孔如何测量---[请教]

楼主(2007-06-16):
请教:孔径公差16(0,+0.018),只有小半圆,如何检测 ?

网友:

小半圆?不是很明白
如果是内孔用塞规行不?
如果是小半圆的缺口,那。。。留给高手吧,呵呵

网友:

有基准面吗

网友:

发个图看看

网友:

可以用三坐标来测量

楼主:

加工图如附件?

网友:

这个就是上三坐标也测量不准确,圆弧太短了.你最好根据使用设计一个虚拟装配状态的
测具来,只要达到使用目的,就是合格品.我看你图示的哪个尺寸作用应该不是很大,找找设计
问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大侠的观点,要看具体使用来定!!

网友:

不知能否在上面钻孔呢,用螺丝紧住,先加工出来一个整圆,再去掉那个
半圆,这样行不,我不知道,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么小的公差范围用钻孔是达不到精度要求的,同意7楼的意见,看看具体的用途而定!

网友:

直接测量不好测量,工件中间有基孔吗,把直径16孔径转换为位置度公差来检,以基孔中心作基准,与直径16建立坐标来测量,

楼主:

多谢各位同仁指教!此孔为变速箱倒挡拨叉轴孔,作用还是蛮重要的!

网友:

哥们:你的孔要求太高了,建议做一个装配性验具,抹红粉看接触点,不知如何?

楼主:

请问13楼兄弟,这种红粉一般为什么材料?

网友:

用三坐标可以的,另外可以横着放用摆直后用轮廓仪拉一下就测出来了

网友(2009-04-05):
这么高的精度,据我所知目前常规方法做不到,不论是三坐标还是其它常用仪器,但有必要要求这么高吗?造中子弹吗?

网友:
三坐标肯定不行,一般小圆弧用投影测量比较好,或者用理论圆比对下大概值

网友:
我认为一般对圆弧的测量,根据其设计要求有不同的测量方法。
刀具直径是16,但是零件加工时多种不确定因素会导致孔的精度变化。
根据这张图纸,孔公差16(0,+0.018)、它的位置度公差为0.06,可以使用扫描的方式采集40点左右测一个圆。如果测量机无扫描功能,就测单点至少10点以上。
对与这张图纸之外的某段圆弧测量:可以用半径点方式(固定圆弧坐标值)。
还有一种情况是对圆弧标的是线轮廓度或面轮廓度,可以用空间点方式,要自己计算空间点的标准值、法向矢量。若有圆弧的模型,就可直接在模型上取空间点就可以,但要软件支持。